[求助] 计算的微带线宽度为73mil,正常么

楼主(2009-12-21):
刚设计射频领域
用典型的环氧树脂板设计微带线
介电常数4.4
板厚1mm
铜厚35um

计算出的微带线宽度是73.6mil,
请问一下,这个数字正常么

网友:
应该正常吧
板厚1mm,这个值太大,所以线宽比较宽。

网友:
看下书嘛

射频电路的设计与应用

网友:
50欧姆线宽 基本上对的

你可以选薄点板子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 损耗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 频率对50欧姆线宽 是 没有关系的

网友:
TXLine 2003.rar (417.97 KB , 下载次数: 41 ) 你用这个软件算吧

我做功分器都是这个软件算的。当然其他的软件也可以。比如ADS自带的工具就有。

其实只要基础理论是对的 也可以自己推导。

软件只是辅助 原理性的东西还是要知道的。

楼主:
谢谢哦
谢谢众家兄弟

7# xp_mu

网友:
如想把线宽减小,可以把层厚减小。Er 4.4损耗有点大,看你的频率有多高。如几个G或10G以上的话建议换Er值小点材质

网友(2010-01-29):
板厚太大了吧,注意实际应用哦。

网友(2010-03-08):
應該正常!板厚1mm,50ohm大約為2mm,即約80mil。

网友:
线宽应该跟频率还有关系,考虑的‘射频’频率,计算的宽度应该是对的

网友(2010-04-14):
不错的资料 7# xp_mu

网友(2010-05-22):
学习了,不说不明中

网友:
书上面都有公式。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就可以搞定吧。。。

网友(2011-03-13):
可以用polar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