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数字IC 的DRC和 LVS具体流程

楼主(2009-12-21):
小弟刚刚接触后端,有很多问题不明白,希望高人给予指点,谢谢。
请教数字IC 的DRC和 LVS具体流程?

网友:
直接run就是了嘛

网友:
你用的是哪家的DRC/LVS 工具? DRC/LVS的流程不是很复杂,你看看对应的userguide就可以了

网友:
just run and check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的assura,DRC后违例太多,LVS根本就过不了,应该是我导入的文件不对,还请给为高人帮忙。

楼主:
大家好,encounter中DRC无违例后,然后进行assura中DRC和LVS,下面是DRC中的错误,太多了,不知怎末修正,请各位高人帮忙。 file:///C:/Documents

网友:
DRC有问题的话肯定是设计有问题
LVS的话,有可能是设置不对,少TEXT或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2016-01-30):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生,看student guide 可以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sds

2

网友(2017-03-16):
楼上的压缩包是什么鬼  骗子

网友:
11楼资料无法解压,需要另一个part2文件,不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