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encounter ?

楼主(2009-12-21):
在encounter 中APR后,并作DRC后,没有错误,但是在assura 中DRC,有很多违例,怎么回事啊?希望高人帮忙。

网友:
是不是和IP相关的DRC error?

楼主:
是啊,我认为encounter应该能够导入一个和RDC.rul类似的文件,然后encounter在这个文件的约束下进行APR,不知我说的对不,还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encounter的DRC检查比较粗糙的啊,而signoff的检查工具的rule比较详尽,所以会出现一些violation是很正常的。signoff工具检查时先确保每个IP的DRC没有问题。

网友:
encounter做APR是根据导入的tech lef的规定来的,线宽间距什么的一般来说是跟最终的design rule一致的。

网友:
在encounter 中APR后,并作DRC后,没有错误,那么一般就不会有错误. 但SOCE是根据导入的tech lef的规定来的,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 你的tech.lef有问题,或者你的cell(包括Macro cell, IP等)的LEF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用mapfile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