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器件建模

楼主(2009-12-21):
大家好, 最近一直在苦寻关于器件建模的知识,从网上找到得答案是方法有两种:1、将器件(半导体)的特征方程求出来(多半是拟合方法或数值解析),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提取到器件的更重参数,以此来作为电路仿真需要修改的仿真参数.2、子电路建模的方法,一般是利用芯片的datasheet,然后列出网表进行仿真。注:此方法没看懂 不知道这里的高手、大师们有没有做器件建模方面研究的呢,比如说multisim 或是cadence里有好多器件的模型,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呀?小弟最近要做一个传感器的模型,一时手足无措,希望各位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2010-10-01):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以前工作中听说过用基于测试的S参数模型和sipce子电路模型,可以一直没真正接触过。

网友:
可以先看看S参数和SPICE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同时看看IBIS模型设计。需要一些数字信号处理以及矩阵运算方面的知识,同时需要了解SI方面的知识,比如说TDR,TDT,VNA方面的

网友(2011-04-30):
看到有人用神经网络拟合,用子电路建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