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本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中EA的设计要求

楼主(2009-12-21):
关于基本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中EA的设计要求

在DC-DC电源设计中,采用基本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
误差放大器的设计很重要
我就想问下:对于这个EA的设计,需要考虑哪些关键点。
比方说EA的低频增益,共模输出电平,输出级的驱动能力,一般都采用哪些拓扑结构等等。在BUCK和BOOST的设计中有区别没有?等待回复ING。。。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EA几乎就是一个op-amp嘛。。低频增益,共模输出电平,输出级的驱动能力都需要考虑到,还有输入offset,共模输入范围,slew rate,带宽,(input referred) noise,cmrr,psrr。。。

增益、带宽和slew rate根据具体设计需要,应该没有太多疑问。共模输出电平需要小心一点就行,看下一级需要驱动的电路要多大的输入范围。就像EA的共模输入范围,也需要和它上一级(采样端和控制端)的共模输出配合。

一般输出级驱动的是一个控制电平,驱动能力要求不高。

固定的input offset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它们通常还有温漂,随共模典雅而改变。。这时需要给予考虑。

input referred noise一般不会很大(100uV?),稍微看一看就好。

cmrr不一定重要,也不一定不重要,取决于系统中采样的方式。有些电路中共模电压基本不变,而且ripple也一直很小,那就可以不用太在意。但也有些EA同时被用来做采样平均,输入电压变化较大。

psrr 通常主要是关系到internal rail上的switching noise会影响到EA的输入/输出电压。一般考虑一下第一级的寄生电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