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Modelsim6.5仿真问题

楼主(2009-12-21):
Hi,各位,
我才学习使用Modelsim6.5b,仿真一个系统(包括8051,iic,rom,ram等),按照流程vsim work.xx_tb后,显示
#Loading work.xx_tb(fast)
....
之后SIM栏中,不能看到整个系统的全部模块,只能看到少数模块。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中的fast是什么意思?

楼主:
哦,问题已经解决,Modelsim6.5b中有个vopt选项,可以设置,
命令行:vopt work.xx_tb +acc -o xx_test_v1 -L E:/xx_Modelsim/xxIO122  -L E:/xx_Modelsim/work -nocovercells

网友:
我还在用6.1呢

网友:
不要用vopt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
在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文件,去掉只读属性,打开,在里面找到Voptflow=1这句话,注释掉这行,或者将其改为Voptflow=0

网友:
应该是自动优化的后果吧

可以在vopt时手动选择显示npr
或直接-novopt运行vsim

网友:
楼上正解
脚本里面vsim的时候加-novopt让工具不优化它

网友:
thank you told me this option

网友:
大家说得都好详细啊!

网友(2010-04-12):
路过 2# dft2009

网友(2011-01-21):
果然、、、怎么原来可以仿,一会自己就改掉了呢

网友(2011-03-07):
lz你的modulesim6.5是a b c d e中的哪个版本的?能给我发一个破解文件吗,最好连安装文件发我一个,谢谢!!

网友(2013-09-29):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