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本电压模BUCK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搭了个简单的BUCK DCDC转换器
当负载电流发生跳变时候,输出的震荡很厉害,要经过500微秒左右才能稳定!?
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的补偿不够,还是我的EA设计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相位裕度不够吧

网友:
你的EA增益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EA的 相位裕度 肯定够了,那就是 环路增益(输出电压/占空比)的 相位裕度 不够! 但是 在SPICE 中 我怎么去仿真一个DC-DC环路的波特图呢? 在哪里加小信号?

楼主:
3# mercybucher EA低频增益  84 dB 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EA的 相位裕度 肯定够了,那就是 环路增益(输出电压/占空比)的 相位裕度 不够! 但是 在SPICE 中 我怎么去仿真一个DC-DC环路的波特图呢? 在哪里加小信号?
引用 网友B:

spice 是无法仿真dc-DC的小信号环路的,因为dcdc是开关模式的,spice只支持线性模型。必须把dcdc线性化建模,然后才能仿真。不过现在有软件支持,像simplis,spectre的pss仿真(好像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SS仿真是周期性仿真? 有关于这方面的教材么?

网友(2010-07-11):
输出带宽不够,负载变化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
最好贴出一个输出的动态图出来,这样可以根据输出波形进行判断,正常情况下100us的量级是比较正常的,当然与负载跳变频率,上升的斜率也有关系。

网友:
我的也是BUCK,遇到问题,理解不了,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