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高速DCDC里面遇到的开关电容比较器

楼主(2009-12-21):
最近剖了一块DCDC,里面遇到一个开关电容比较器。查了查这种比较器,觉得在高速系统里面用开关电容比较器,出了有精度方面的优势外,还可以补偿不匹配。请教高手们,我的理解是否正确,附了一本书《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Amplifiers》看了受益很大。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part1.rar

楼主:
第二部分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part2.rar

楼主:
第三部分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part3.rar

网友:
通常是吧,不过DCDC一般用开关电容比较的好像不多啊,3MHz以下

楼主:
4# zhanweisu27 那个DCDC是2MHz的,在系统轻载时,作为PSM控制模式的一个控制信号。我也很疑惑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比较器

网友(2011-08-23):
估计是chopper/Auto Zero结构,用于动态抵消失调电压。这个比fuse之类的静态调整失调电压的办法更好。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haodongxi a

网友(2012-05-14):
这种电路对干扰要求太高

网友:
不知道状况  看看这书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