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电压比较器设计,输入两个电压,输出较大的一个?

楼主(2009-12-21):
我打算设计一个模拟电压比较选择电路,用.35um的工艺,输入电压为A,B。输出电压为out=max(A,B)也就是选择一个较大的电压作为输出,电压A,B的范围为:0<V(A)<7V, 0<V(B)<7V.输出电压时钟为A,B中的最大值,请达人给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时钟打错了应为始终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电压比较器了,一般的输出数字逻辑,你这个输出模拟信号。

最简单的是通过输入差分对管取出两个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然后用这个共模电压分别去和两个输入电压相比,也就是说用两个并列的传统比较器,两个比较器输出的数字逻辑信号控制两个传输门的栅极,决定传输门的开关,也就是输出了要选取的电压了。但是这个传输门是性能很高的传输门,导通电阻很低,失真很小,另外还需不需要带宽要求?自己琢磨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设计:
首先用传统比较器比较信号A和B,输出数字信号C。
另外用两个模拟缓冲器分别放大A和B的驱动,并使电压跟随。
用C控制两个缓冲器的开关。缓冲器关闭时输出三态。
可能传输门还是逃不掉的。

网友:
没人跟贴了?

网友(2013-07-22):
传统电压比较器+开关(根据精度要求,可选择固态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9-12-30):
2个m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