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M时钟输入,想得到1HZ的输出时钟,大家一般怎么做分频?

楼主(2009-12-22):
请教了,谢谢

网友:
期待有人给出方案!学习一下!

网友:
fpga 用PLL,DCM后再分频

网友:
同步分频或异步均可

网友:
FPGA里面有时钟管理的PLL可以,DCM也可以
或者自己做计数分频也可以

网友:
PLL只能做到1M

网友:
晕倒,分频这么难吗?
倍频才难吧

网友:
最简单就直接counter,26位。
省一点就是50M=390625 * 128
先二分频再5分频,这样功率最小。

网友:
直接用原理图画的

网友:
计数分频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1 方法一,单一时钟控制,单一计数器
2.单一时钟,多级计数,前级为后级en.相对稳定
3,多时钟,多级计数.相对功率低.

网友:
Ripple Counter + 同步 counter 最简单.

第一:7-bit Ripple Counter 实现 50MHz / 128 = 390625Hz
第二:19-bit 同步 counter 实现 390625Hz / 390625 = 1 Hz

网友:
弄一个模50的计数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计数器

网友:
FPGA中的PLL一般没有这么大的分频因数
反正低端FPGA中应该得不到1HZ
用Counter了

网友:
pll没法做到这么低的频率吧
自己写个计数器分频

网友:
应该很好做吧,直接用        计数器就可以

网友:
先用PLL,再计数。

网友:
50MHZ的信号分频道到1HZ的计数器有多大?!太大了吧!
PLL应该也是支持不了这么大的参数的

网友(2010-02-10):
DCM好像震不到1HZ这么低。
用计数器除频不就可以?

网友:
这么大的计数器,应该怎样设计比较合理呢?

网友:
用VHDL分频呀..

网友:
异步计数器最简单啰。同步计数器也占不了多少资源,只要能跑到那么快就行了。

网友:
如果FPGA资源还可以的话,可以用数控振荡器(NCO)实现哦,具体结构可以参照DDS器件的数字部分,把波表替换成一个比较器输出就可以啦!此方案可以具有极高的频率分辨率哦!

网友:
直接计算分频就好了!!

网友:
用pll或者dcm来做最大的分频,然后再用分频后的频率用计数器再分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