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 @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2):
我公司前人写的代码:
always @ (*)begin
    oW = 1'b1;
    if (current_state == W_T)
       oW = (~Ind);
    else oW = 1'b1;
end

always @ (*)是什么意思?

网友:
This is a combinational logic. In this case ,it's the same as
   always @( current_state  or Ind)

网友:
所有相关的信号,应该是一个组合逻辑

楼主:
()中的*相当于把所有用到的敏感信号放到()中对吗?

网友:
VERILOG 2001
所有敏感变量

楼主:
第二行为什么要先写
oW = 1'b1;
呢?
第5行else不是已经包含了吗?

网友:
verilog 2001的标准

网友:
To luyuntao,
   You are right. In this case, you can skip this statement.

网友:
新标准,一般写逻辑组合时用这个

网友(2010-02-10):
verilog2001中偶比较喜欢的一种写法。
免得有时候改了下面,敏感变量列表忘了改。

网友:
楼上几位的解释都很好。

网友:
所有敏感变量

网友:
Verilog 2001标准,主流EDA综合工具都支持的。

网友:
用always块生成组合逻辑的简单办法,不用怕那个敏感变量没有放到敏感向量表里面。

网友:
如二楼所说那样

网友:
verilog 2001, combinational logic

网友:
比较好的讨论帖

网友:
VERILOG 2001标准中,可以把敏感表里的内容用通配符*来表示,不用再把每个敏感内容写进去,方便代码编写。

网友(2010-03-17):
简化的敏感列表表示,verilog2001标准。

网友:
就是省去铭感列表...  如果以前你要自列举的话,如果列少了,综合实现不会有影响,但是会影响仿真...

网友:
输入都是敏感量

网友:
just for simple your code. verilog 2001 has something like this to make the code clean.

网友:
说白了,是为了偷懒啊

网友:
同问啊!而且在ISE环境下 颜色也变了!

网友:
所有信号

网友:
verilog 2001的标准,是所有的敏感信号,如果编译器支持,可以这样写的!

网友(2010-04-27):
v2001标准 帮助懒人少写很多敏感变量 但是貌似会导致仿真速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