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电流模式中的采样电路一定要精确复制电感的电流吗,我只采到电感电流的变换趋势行不行啊??
请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完全的复制电感电流,而是成比列复制,只采趋势的话,很容易产生不稳定性。关键是你的趋势是不是说的事成比例的呢?

楼主:
哦,谢谢2楼滴,呵呵~~~
是成比例的。采样电流与电感电流在最高点时基本上是设定的比例1:1000(有偏差,不过总是偏小,感觉就想有延迟似的)但是当开关管关闭之后,采样电流就会下降到基本接近于零了,不知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
很正常啊。1:1000啊,lz做的东西电流很大嘛

网友(2010-07-11):
是用那个芯片做的?

网友:
当开关管关闭之后,采样电流就会下降到基本接近于零了,,,你做的是BCKE还是BOOST?开关管是指哪个管子?具体说清楚咯,。

网友:
用霍尔测电流行吗?

网友(2010-11-01):
Current Sense上
Power Mos 與Sense Mos 模擬與量測誤差超大的
請多留一下Dummy 好方便調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