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认为IC工程师需要掌握C++吗?

楼主(2009-12-22):
C当然是需要掌握的了,建模什么的都用得到,那么C++呢?

网友:
我就不会C,哎

网友:
IC designer should learn SystemC and behavior synthesis for future large scale SoC
If you knows C++ well, you can handle SystemC better

楼主:
多谢lincons了,不过如果掌握了systemverilog,还有必要使用systemc吗?或者说C++只有systemc上才有用武之地吗?

网友:
我感觉C++也是需要的,我正在学!

网友:
C is necessary, but C++ is not very important!

网友:
不知道,多懂点总不是坏事!

网友:
做前端的可能需要知道一些。做后端的用TCL吧。

网友:
面向对象有利描述目标

网友:
其实IC里面用的C/C++和一般程序员用到的应该是有区别的。因为IC需要设计的系统可以最终被实现成硬件,所以有很多的窍门是在代码的可实现、可测试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必要,除非你想转去做系统应用

网友:
同意三楼的,在系统建模方面要用到systemC,该语言和Cpp很类似。

网友:
把RTL写精通就行了,behavior的代码直接实现硬件的话,不知道效果如何呢?

网友:
我觉得很需要,特别是做验证和算法这一块的!

网友:
把RTL写好就行了~~
写好也不容易啊~

网友:
那么C++呢?

网友:
system verilog need c++'s oo 觀念.

网友:
懂c++后,学习高级语言比较容易

网友:
c语言与C++都是半懂半不懂的人汗颜的飘过!

网友:
我感觉学好C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