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格雷码计数器

楼主(2009-12-22):
如题

就是一个每次加1的计数器,但是不要是从二进制转的

也不要case形式的

是一个纯粹的格雷码计数器~~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要什么形式的?VHDL还是Verilog?
这个随便很多地方都可以搜索到的

楼主:
verilog的啊

我搜搜到的都是二进制转的或者case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