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套筒式运放的管子Vds调节问题

楼主(2009-12-22):
求助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调一个套筒式共源共栅运放 发现只有输入管不饱和 是N管输入的 原因可能是输入管上面的共源共栅管的VDS太大了 导致输入管的Vds太小了 但是我不知道调解什么能改变这两个管子的Vds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
顶下 我也想知道 谢谢

网友:
调偏置电流呀,或者宽长比应该都可以。Vds=Vt+Voverdrive

网友:
求助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调一个套筒式共源共栅运放 发现只有输入管不饱和 是N管输入的 原因可能是输入管上面的共源共栅管的VDS太大了 导致输入管的Vds太小了 但是我不知道调解什么能改变这两个管子的Vds 请大家帮帮 ...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中关于拉扎维书的评论那一段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31469-1-1.html

网友:
把输入管上面那个共源共栅管的偏置电压增大,或者增大这个管子的宽长比

网友(2011-03-19):
可以通过增大管子的宽长比
我觉得最后是将管子重新调,一个一个的开始,先从输入管调,确保都在饱和区后,再放到一起
这样就可以保证所有的管子都在饱和区了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见谅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B(2023-09-04):
增大共源共栅管的W/L有用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B:
增大共源共栅管的W/L有用

不增大电流的情况下增大W/L会使得管子的Vdsat变小,这样子的话Vov会变小影响电流效率,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