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读取ROM中数据?

楼主(2009-12-22):
我用IP core 产生了一个ROM,并已存储了一些数据在ROM中,请问我该怎么读取这些数据?

网友:
你给出读使能和读地址应该就可以读出来啊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提供些方法或思路,继续等待!

网友:
用FPGA的rom 一般都有对应的时序文档啊
安装时序给出时钟,读时能,地址,就可以读出数据啊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1\ 读ROM中的数据, 是用同一器件里面的别的逻辑, 比如处理器读取呢?  2\ 还是从开发环境中读取其ROM中的数据?  3\ 还是从器件外部采用什么接口读取该ROM中的数据? 不同的情形, 答案显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
This questions is difficult to answer

楼主:
datasheet上也没有说怎么调用ROM啊,问题就是不知道地址,不知道怎么读

网友:
我用IP core 产生了一个ROM,并已存储了一些数据在ROM中,
我用IP core 产生了一个ROM,并已存储了一些数据在ROM中,
我用IP core 产生了一个ROM,并已存储了一些数据在ROM中,
我用IP core 产生了一个ROM,并已存储了一些数据在ROM中,

网友:
你说的是仿真啊还是板级调试啊

网友:
After IP compiling, I think  you already have :

1. *.lib *.v for ROM
2. gds cdl for ROM.

confirm rom data way is:
Open *.v of ROM, open it, your rom code should be
inside that verilog file. It should be stored in an array way.

网友:
ROM产生的数据是固定的吧?该产生什么样的数据自己心里应该有数的啊

网友(2010-02-10):
读个rom还要什么思路???
基础啊基础!!

网友(2010-03-22):
这个有意思。。。

网友(2010-09-04):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查资料以及和朋友交流说是,对定制的ROM ,用MIF 初始化,例化到模块中去读取常数数据,由于之前有数据,只是读取,单口就行 了。但是有点疑问的是:这种形式ROM 中的数据也是像RAM 一样上电存在的吗?还有,这是可综合的吗(好像是,可不确定)? 关于这个读取时序文档,我不知道从哪看到,但是我是看 系统定制完后生成的.JPG图片波形时序的。不知道行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生成rom的时候应该要用得到相关的ROM中的数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