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宽带PLL/VCO中开关电容阵列

楼主(2009-12-22):
如图  是宽带VCO中常用的开关电容结构。
我想问的是MOS无论作为放大管 偏置管 开关管子都需要
正确的偏置!
但是如图的MOS漏极直接连电容,这样就没有直流通路了,MOS如何正常偏置和工作??

网友:
输入为高电平时,管子Vgs大于阈值,所以它不可能工作在截止,但它又没有静态电流,那它只能是工作在深线性区,漏被拉到源端的电平,这满足正常的直流工作点啊。

网友:
DC下, cap 开路, Vd=Vs
MOSFET在线性区

开关的尺寸和layout很重要,否则q会受影响

网友:
他只是个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做开关用,B高电平时工作在深三极管区,导通却无电流,等效为一个小电阻Ron

网友:
与两个电容中间串联开关管对比,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呢?

楼主:
还是觉得很奇怪 极少见到MOS没有直流通路的。
因为有些仿真会提示你,MOS没有直流通路。
因此
这么接的话总是感觉不放心

网友:
其实这样做对称性不好

网友B:
还应该给电容一个固定的电位比较好!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不给固定电位也没问题。

网友:
貌似可以在中间接一电阻,然后接到控制端,保证对称

网友(2010-01-26):
兄台是指? ---------||-------V^V^----vc?---^V^V---------||------
但串入电阻,考虑过Q值影响么?

网友:
两个电容中间串联开关管,电容Q值提高一倍
引用 网友C:

Cap是不是需要增加4倍啊?一个是2C并联,一个是2C串联,相差四倍?

网友:
这样做的话对称性不好,可以吧开关管放在两个电容中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来调节VCO的输出频率的,
不过这种接法不是太好,应该将电容和开关换个位置!!!

网友:
还是不解。。

网友(2012-09-04):
顶一个,又学习了,

网友D(2024-03-26):
引用 网友B:
还应该给电容一个固定的电位比较好!

想问一下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呀?

我的理解是如果栅端给一个低电压,nmos关段,mos管的D端属于高阻态,没有电荷移动的路径,那里电压不确定,现实生活中,有可能由于静电各种原因,导致D端的电压达到负值,从而使得nmos导通,会放电一段时间,直到和S端的电平相通,会影响稳定性,如果外接一个固定电压,相当于给G端置位,提高稳定性了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如果栅端给一个低电压,nmos关段,mos管的D端属于高阻态,没有电荷移动的路径,那里电压不确定 ...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