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多模块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利用ise创建工程,在一个工程中包含了多个模块文件,请问各位大侠,综合时是必须先从底层模块综合,然后到顶层,还是像quartus那样直接综合顶层,软件自动将底层也综合了,谢谢

网友:
一般不建议直接综合顶层文件,二是将各个模块综合后再综合顶层文件

网友:
you can do what quartus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