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增益仿真问题

楼主(2009-12-23):
这个两级的运放管子都在饱和区了,但做ac看相位裕度和频率裕度 不对了
请问 为什么 仿真出的 增益和相位都不对呢?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学习了 哈哈

楼主:
大家看下

网友:
2# 极品飞车10

网友:
反馈的是电阻吗?看起来像是电感?

楼主:
哈哈 大家看下

网友:
it's no problem with ind.

楼主:
what's the problem?

网友:
你在放大器的正端加的激励 VDC的AC值和相位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
加一个电感是仿真的什么啊? 仿真闭环下的ac特性?
看波特图是先遇到一个零点再遇到极点 是不是和加的电感有关系呢

网友:
it is correct. it is cloose loop gain curve.

网友:
典型的学院式做法,用电压偏置,电流源不是更好用吗?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低频范围内电感直接把输入和输出短路了。。幅频相应是0dB..相频相应是0 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