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耐压值问题

楼主(2009-12-23):
高手们知道电容的耐压值越高越贵还是有其他什么标称?
市场上常用的电容的耐压值标称是多少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也问得太笼统了吧,你是啥电容呀,贴片,插件,安规,好多种呀

网友:
误差、温度特性等。

网友(2011-10-16):
电容耐压值一般取输出电压两倍可以么?

网友:
上murata,epcos的网站下AN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