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芯片集成多个pll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现在一个soc系统集成的东西越来越多,常常需要在一个芯片上做许多个pll来满足系统对时钟的要求,有没有什么办法只做一个或少做几个pll在芯片上呢?请问你们的公司也这么干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提供

网友:
通常很少需要这么多PLL吧,再说这是系统工程师解决的问题

楼主:
SOC 要的pll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至少以前遇到的2xpipeline+2xdelta-sigma+serdes都只用一个PLL

网友:
有啊,这是挑战也是趋势!

网友:
因此如果可能尽量将需要的频率设计成整数倍(如果不考虑分数分频的话),这样可以共享pll,如100MHz可从400MHz直接分频产生。

楼主(2010-05-20):
音频 视频 各种串口 要的频率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