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射频信号导致SIM无法初始化的故障

楼主(2009-12-23):
这个问题很棘手,一直弄不明白,特地上来请教各位前辈!
具体是这样的:SIM已经插入到机器上,正常开机,会出现无SIM卡的提示;然后,用手捂住天线位置,让天线辐射减弱,再开机,可以正常识别到SIM开,而且,放手以后,拨打电话也都没问题。
还请高手分析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射频干扰了,看看是否SIM卡和天线靠得太近了,是否有10mm以上的距离。
除了降低射频发射功率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2010-12-29):
这个故障还真少见到,一般的手机都会将SIM卡电路和天线进行空间分离的。从你描述的问题看,很可能是射频干扰到了SIM卡的信号。建议把SIM卡的信号引出来测试下,是否有明显的干扰

网友(2011-11-06):
SIM卡离天线太近,这个问题在GSM手机里比较常见,不读卡,掉卡现象比较常见

网友(2013-09-11):
楼主,这个问题之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把SIM包铜皮试试,或者让卡外面金属壳接地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