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3 FPGA内 相同bank中的多个Vcco必须接一个电压吗?能否空置?

楼主(2009-12-23):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spartan3A 芯片中相同bank内的6个Vcco必须接一个电压吗?可以空置一部分吗?如果相同bank内的Vcco内部都是相连的,那怎么还需要6个Vcco管脚 ?还有,同一个bank内往往有大约6个VREF,这个几个VREF对相同bank内所有的I/0口都有效吗?同样的道理,既然都有效那么一个bank设置一个VREF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了

网友:
I think you can find out from datasheet!!

楼主:
看了下手册,有些感觉了,还是我本人亲自来回答吧。
1,一个bank内所有的Vcco要连在一起,即使这个bank没有使用。一个bank内所有的Vcco必须相同,一个bank内的I/O不能够使用2种,Vcco标准。还有如果一个bank不需要Vcco,把这些 Vcco连接到一些可以获得的外部电压时可取的。(Vcco不能做I/O用哦)
2,如果一个bank内的任何一个I/O口的标准使用了VREF,那么这个bank内所有的VREF必须相连,当然接的VREF电压也一样,这样也规定了一个bank内所用的VREF只有一个电压值,两个VREF值不同的标准不可以放在同一个bank内。如果VREF用不着, 这些管脚可以用作User I/O,或者input I/O。

楼主:
还有,一个bank用多个电源管脚应该是为了均衡的供电,避免一个管脚电流过大。

网友:
芯片有很多内部互联的电源。原因是即使内部连接,但从一个管脚输入的电流有限,另外,内部互联还有压降。
所以,都要外部连接。

网友(2011-12-21):
说得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