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抽取网表后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3):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pex抽寄生参数网表做后仿真。我选用的是hspice格式+shcematicd的方式提取,出来以后生成**.sp  **.pex  **.pxi  共三个文件  我弄的是简单的反相器的仿真,但我打开生成的网表以后发现很多错误,而且网表中显示器件没有连在一起,仿真波形也不对,其中两个mos的gate和d端的节点我觉得不对,像是被分开了,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如何才能让产出的网表正取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够帮助一下 谢谢大家了。附上三个网表的截图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用spectre仿真?

网友(2010-10-16):
晕,楼主都不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用calibre做后仿真时,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PEX生成的电路图中,端口,寄生参数连线端口都提取出来了,但是提取出来的元器件却没有连线信息,做后仿真时还要自己画连线,求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会不会是自己PEX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2011-07-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按照仿真error的提示修改网表

网友(2011-08-31):
全部手动加啊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教啊

网友(2018-07-08):
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2019-03-06):
不明白的问题是 LZ为啥要把电源激励等 从pex中抽出来呢?你这 版图中是不画电源的啊,pex的时候肯定一堆错误

网友(2019-09-30):
可能是端口不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