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的调试

楼主(2009-12-23):
现在在调一块buck类的反激电压源,输入16~40V  输出28V,由于功率才15w,所以输出端的电容很小,不到10uF,我的疑问是在调节的过程中,随输入电压的变化,电路环路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变化,输入电压越低,稳定性越差,这是个绝对很实际的问题,不管是做ic,还是电路外围应用。所以希望知道的大侠跟我们分享下您的经验,希望不知道的,把贴顶热,等大侠来分析,谢谢。

网友(2010-07-11):
不是很懂哦!

网友:
电路环路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变化,输入电压越低,稳定性越差!!!!! 那你要仔细研究环路的传输函数,分析它的稳定性!具体的话,传输函数的稳定性跟输入电压时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明白呀.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输入电压越低稳定性越差,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才是。应该说输入电压越低,系统地动态响应越差猜对。

网友:
为什么这么说?
不过我想问问楼主:你的buck是电流模式的么?slope补偿又没有考虑?

网友(2018-12-19):
回复 楼主:

   你的條件應該是要buck-boost電路才可以辦到吧, 話說, 你的buck電路有100% duty嗎?如果沒有, vin越接近Vout, 因為duty張不開就會變成不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