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近来讨论一下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最近在做一个mcu的项目,其中对于时钟和复位,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留意过,但是通过讨论发现其中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首先就是复位的先后顺序问题
另外就是复位的种类:上电复位,系统复位等等
再有就是复位与时钟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我有没有列全,请大家出来讨论一下怎么样?

网友(2010-04-17):
一般要求上电的时候复位信号就是有效的,而且在电压、时钟稳定之后复位信号还要保持有效一段时间,这些先后关系和时间要求在芯片资料上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
不全,这个东东,只是实际才能知道,如果模拟电路中有电容之类的,电源复位要好长时间才可以吧?总之要对电路分析手才知道.

网友:
这个叫做power sequencing。需要根据不同ASIC的要求做相应设计。
几家大的IC公司都有power sequencing的控制芯片。

网友:
我感觉lz说的包括两个方面:上电顺序和复位电路;
1)上电顺序就如sun_ic所说,这个是一些特殊的asic的上电顺序要求,比如core 电压先于I/o口电压,两个I/o口电压不同的电平值,一个不能大于另外一个等要求,都存在上电顺序的问题。现在电路中实现起来很简单,有专门的power sequence控制芯片。
2)reset电路,考虑比较多,特别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中。如果是同步系统,需要考虑时钟信号,clk稳定后执行reset操作;有些asic需要上电复位功能,解决起来也简单,有专门的上电复位芯片,或者自己用电容电阻搭建一个充放电电路来实现。另外,可能同时要求上电复位和系统软件控制复位,这个可以用低压diode来搭建两个通路(针对低电平有效reset)。最后复位电路是敏感电路,需要做好滤波功能,防止误操作影响业务。

网友(2011-01-26):
周立功的单片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