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ynopsis下的primepower做功耗分析时运行read_parasitics mac.spef.gz 出现

楼主(2009-12-23):
悬赏0资产
在synopsis下的primepower做功耗分析时运行read_parasitics   mac.spef.gz 出现在工程中找不到端口的问题 是寄生mac.spef.gz 文件有问题 还是是工程mac中的网表有问题 怎么回事? (工程mac中只有mac.vo的网表 )
pp_shell> read_parasitics /export/home1/STSY_BB/BB_y18/primepower/mac.spef.gz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5/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5:B 0.00022)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3:B 0.002504)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6:B 9.427e-05)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5/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5:B 0.00022)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2:B 0.0006284)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9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91:A 0.0006913)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0:B 0.005513)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8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81:A 0.001257)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8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84:A 0.003125)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8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83:A 0.001579)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9:A 0.001023)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9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90:A 0.0003771)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8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88:A 0.0009682)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6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68:A 0.00562)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7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78:A 0.003941)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8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87:A 0.001656) on net a_lm[1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1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119:A 5.517e-05) on net a_lm[1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87/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87:B 0.000126) on net a_lm[1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mult_21/U8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mult_21/U80:B 0.0006318) on net a_lm[14]:
.....

.....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2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1/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2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2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2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7/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4_1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5/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0_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2_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0][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3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3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7/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2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9/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1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1/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3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1/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1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1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0_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1_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0_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3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3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6/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2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2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2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1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2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1_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1_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2][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3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3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9/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2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3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2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2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1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1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2_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1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3_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3][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3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9/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2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7/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2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3_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3_1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2_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1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1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3_1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4][1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4_3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3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2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3_4_1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og_array[5][1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3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3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3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3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3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3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8/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6/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4/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3/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3_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part_sum[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5/C'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4/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3/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1/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7/C'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7/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5_4_25/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4_25/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8'.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9/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5/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39'.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8/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6/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0'.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7/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10/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1'.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8/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0/C'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2'.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0/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9/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3'.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0/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9/C'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4'.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1/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19/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5'.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2/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1/C'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6'.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1_4_5_21/A'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3/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7'.  (PARA-075)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24/Y'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add_23/U0_5_2/B' in design 'mac' (DES-002)
Error: Could not resolve net 'add_23/n48'.  (PARA-075)
****************************************
Report : read_parasitics /export/home1/STSY_BB/BB_y18/primepower/mac.spef.gz
Design : mac
Version: Y-2006.06
Date   : Sat Mar 14 12:36:20 2009
****************************************
        4547 error(s)
        Format is SPEF
        Annotated nets                   :          331
        Annotated capacitances           :         1729
        Annotated resistances            :         1398
        Reduced coupling capacitances    :            0
        Annotated PI models              :            0
        Annotated Elmore delays          :            0
Executing command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
Report : annotated_parasitics
        -internal_nets
        -boundary_nets
Design : mac
Version: Y-2006.06
Date   : Sat Mar 14 12:36:20 2009
****************************************
                    |         |         |         |   RC    |   Not   |
Net Type            |  Total  | Lumped  |  RC pi  | network |Annotated|
--------------------+---------+---------+---------+---------+---------+
Internal nets       |         |         |         |         |         |
  - Pin to pin nets |     231 |       0 |       0 |     231 |       0 |
  - Driverless nets |      65 |       0 |       0 |       0 |      65 |
  - Loadless nets   |      97 |       0 |       0 |       0 |      97 |
--------------------+---------+---------+---------+---------+---------+
Boundary/port nets  |         |         |         |         |         |
  - Pin to pin nets |     100 |       0 |       0 |     100 |       0 |
  - Driverless nets |       0 |       0 |       0 |       0 |       0 |
  - Loadless nets   |       0 |       0 |       0 |       0 |       0 |
--------------------+---------+---------+---------+---------+---------+
                    |     493 |       0 |       0 |     331 |     162 |
1
pp_shell>

网友(2010-03-23):
看楼主这么辛苦,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1-09-01):
应该是verilog网表与抽取spef的网表不对应导致。
在确保verilog网表是正确的前提下,重新生成相应的spef吧。lz应该用的是starRCXT抽的吧,^_^

网友(2013-01-28):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