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ED驱动的升压电路测试

楼主(2009-12-23):
最近应用一款Onsemi的LED驱动电路,需要测试一下芯片性能,规格书说明该芯片能够在2.7V~5.5V内可以升压,但是我自己测试却只能当输入电压在2.5V~3V内起到升压的作用,如果输入电压再高的话输出电压就和输入电压接近相同,boost失效。
芯片的工作电压vdd如果和被需要升高的电压vin如果分开独立加的话,在vdd为2.5V时vin也是可以到5.5V时都有升压作用。
芯片的外围电路器件都是使用规格书上要求的大小,电感电容大小都相同,采用贴片元件,由于只是简单测试,所以就只用面包板搭建起来的一个外围连接线路,测试图见贴图。电路连接图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出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和用面包板搭的测试电路有关,请兄弟们指解一下!具体的开关电源芯片在测试中都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
是那个芯片,如果看了datasheet,也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先谢谢了,我测试的是Onsemi公司 的 NCP5006 芯片

网友:
由NCP5006 SPEC,BOOST FUNCTION 由FB PIN 決定.
FB 電壓>0.7V 後,BOOST FUNCTION DISABLE.
LED VF只有0.6V-0.7V 上下.
5X0.6V=3V
所以VBAT ,3V以上時,FB 電壓>0.7V ,BOOST FUNCTION DISABLE.
若應用LED VF =3.5V WHITE LED  ,3.5VX5=17.5V
BOOST 可到17.5V 以上.

楼主:
RE: 关于LED驱动的升压电路测试

to ykk1128 :
我测试用的就是这种vf=3.6V的白光LED,因为在输入2.5~3V时输出可以boost到14V左右(此时还是VFB电压约几十mV,会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还请指正!

网友:
Vfb voltage 由 Vboost-VfxN(N-led),
要決定LED I, Vfb=IxR.
I max ,min, range=?
再以Vfb=0.2V-0.7V 決定R 值.

楼主:
thanks a lot !
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由于测试的原因,Vout和电感二极管之间的连线太长了,我缩短连线,直接把芯片焊到板子上测,这样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
好例子啊. 可能输出寄生电感太大了, FB可以看见>0.7V的脉冲,芯片关了.可以用示波器证实.
问题来了,为什么2.5V到3V就可以呢?
可能是在这个电压下,开关管比较慢,没产生那么大noise.
>3V开关速度 就快了, 这个也可以用示波器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