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是不是Design Compiler的一部分啊

楼主(2009-12-24):
我没用过DC,但也没见过DesignWare的安装文件,因此问这个弱问题。

网友:
foundation的部分是的,但是只有一些简单的加法器之类的。
其他的IP,像UART/USB/GPIO。。。。。都是要额外的license .

网友(2010-04-06):
不是,只是一个库

网友:
不是 只是一个库

网友:
我的理解是Design Ware集成在Design Compiler中, 是一个Synopsis经过验证的一些高度优化的IP(如加法器,乘法器等)的集合.

网友:
同意2搂

网友:
2楼正解。
如果synopsys账号的话,可以免费下载很多有用的DW

网友:
同意8楼

网友:
只是集成了function库

网友(2010-05-27):
只是一个库

网友(2010-07-11):
哦 原来如此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2-03):
应该不是吧.

网友(2011-08-06):
新手,不懂,学习了。。。

网友(2014-03-29):
i need it too

网友(2015-05-04):
i need sram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