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数字前端数字后端的区别?

楼主(2009-12-24):
一直都不知道数字前端和数字后端的区别,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2010-04-09):
数字前端就是写代码仿真,数字后端就是做板子

网友:
前端做功能设计,写代码,仿真,有的公司会把逻辑综合和时序分析也放前端,后端做主要是布局布线,插入时钟树,生成最后版图。

网友:
以网表区分前后端
idea-->nettlist  前端
netlist-->gdsii  后端

网友:
自己也不是很懂看了下大侠们的说法感觉懂了点了。

楼主:
感觉综合应该是前端的

网友:
前端一般是說design
不論是 analog design 畫schematic 或是使用 電路轉出netlist來 simulation

後端一是指 拿到 電路 畫 fully layout 如analog
但是 digital一般 給的是 synthesis後netlist 使用 apr 軟體去 place routing

最後 把 analog 包到 chip上 究是 soc

网友:
LS是台湾来的同胞?

网友(2010-11-05):
hehe!!!!!!!!!  我懂了!!

网友:
综合成网表后就叫后端了

网友:
那个好  ,PR之后的就是后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