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仿真全差分电路的different signal return loss

楼主(2009-12-24):
在做一个高频(3G)的差分电路,但是注意到其它公司DATA SHEET 里有一个different signal return loss的指标,要求小于-15DB,好像是基于S参数仿真,可是我只会仿单端的S-参数,对于差分电路应该如何仿真呢?好像可以仿真出一个参数SDD11的指标,如何仿呢,求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同问,不知道如何仿真差分电路的s参数

网友:
you can try low loss termation to simulation.
or use cat51 cable model.

网友(2012-08-16):
用转换公式,或者Balun。

网友:
全差分s-parameter和单端从设置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多了一个共模地。建议你看看Hspice simulaiton guide,里面有讲differential s-parameter的仿真设置。如果你用的是Hspice就更简单了,两行code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