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亚阈值区MOS管温度系数

楼主(2009-12-24):
让MOS 二极管连接,并让它工作在亚阈值区。考虑到Vgs与电流的指数关系,可以将它作为三极管来用。真正的三极管的Vbe的温度系数是负的(室温), 我想知道处于亚阈值区MOS管的Vgs温度系数是正的还是负的,我尝试过去推导,貌似很复杂~请大侠指教!

网友:
VGS和载流子迁移率以及VT有关,前者是正的,后者是负的,所以很难说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要分区域看

网友A:
当管子偏置低于某一特定值时,是负温度系数,这个有理论推倒
Filanovsky和Allam研究指出,当CMOS管的vgs低于一个与温度有关的特定偏置点时,它就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即具有负的温度系数
可以搜一下这篇文章

网友(2010-08-18):
.dc temp -40 125 1

网友:
恩,Vgs随温度变化还真有的研究

网友:
VGS 比較難說,vth倒是負的,約為-1.5mv/C

网友(2011-05-17):
那么请问,温度对工作在亚阈值区的VGS影响比较大,还是对工作在饱和区的VGS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1-06-20):
可以通过仿真来看看,不过我知道处于亚阈值区的话,Vgs固定,IDS是正温度系数的。

网友(2011-12-23):
温度对哪个区的影响比较大~···看偏置电流吧~这个没有定论~

网友:
讨论Vgs随温度怎么变得先确定bias电流是否固定吧

网友(2014-09-09):
理论上注入一个合适的电流,VGS固定,实际是有一定斜率的

网友(2015-05-25):
看过一些论文是曾拿 sub threshold region mos 当作 bipolar , 但是类似设计好像不多 见 ,  多数都宁可使用 parastic PNP  . why ??

网友(2016-05-07):
确实是可以近似为bip

网友(2023-04-27):
一个二极管接法的nmos可以单独充当一个ctat电压源,只不过这个ctat数值比较大,和阈值电压随着温度变化的幅度差不多。

网友(2024-01-17):
亚阈值主要看VTH,甚至你可以用电流的温度系数补偿VTH。如果电流恒定,那就是负温度系数(主要有阈值电压决定)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A:
当管子偏置低于某一特定值时,是负温度系数,这个有理论推倒
Filanovsky和Allam研究指出,当CMOS管的vgs低 ...

这是那一篇文章哇有题目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