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在protel里设计,疑问

楼主(2009-12-24):
在protel里,一个FPGA一般分成好几个part部分,我要用到其中的好几个part,我不知道怎么样用它,
比如说
我现在已在原理图里place了一个FPGA,当前是显示的是part1,我完成了part1的设置(连线)后,我想用part2里的引脚接着设置,怎么实现转换到part2?是重新place一个相同的FPGA,让其显示出part2,然后对part2的引脚进行设计吗??

小弟新手,望大哥们赐教

网友:
可惜我只搞数字设计……静待高手。。。

楼主:
怎么没人来帮帮我?急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没搞出来

网友:
我见的FPGA原理图库虽然有分页但是在原理图里面所有分页都是在一个图里。

楼主:
part2我能找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用到part2,是重新放置一个FPGA元件,然后双击其选择part2,还是在已存在的FPGA芯片上双击选择part2??
   我发现如果在已存在的FPGA芯片上双击选择part2的话,连线的时候,part2上的芯片引脚已经被part1上的引脚所占用了

网友:
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