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1.35G 运放

楼主(2009-12-24):
具体电路请看图,输入是差分时钟输入,该时钟是由PLL内的VCO输送过来,由于摆幅过低,通过该OP AMP以后,摆幅达到满摆。现在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
首先,以前没接触过这么高速的放大电路,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第二,图中注明的大电阻产生单元中,为什么一个用来抵消-gm的二级管连接要用一个MOS相连呢?
第三,这属于OPAMP电路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1.对vco输出放大到rail2rail应该没有问题;高速不可怕,此应用也没有线性度噪声等严格的要求,只要gain高就可以了。
2.
3.应该是吧。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电路增益应该是非常高的 因为有latch器件在里面 但是因为有latch器件使得阻抗很大,如何实现高速呢?

网友:
是不是 使用在光通的产品上?

我看到 那些MAX的AMP  都是能达到的。

我不做 那些 前端的研究 ,我做应用,做方案,听听大家的言论。  我看你的电路图好怪,都不是标准的共善放大 的接法,都是奇奇怪怪的,努力学习中

网友:
看完文推一下~~~

网友(2010-01-24):
敬听高手指导...

网友(2012-01-07):
2, 看起来感觉那两个椭圆里面的NMOS是用来处理高频信号的一个滤波电路,高频的时候那个大电阻电路如果没有这两个NMOS, 等效电阻就很小,如果加了这两个NMOS, 那么等效电阻就是他们的线性区的电阻。 因为CLK里面可能含有比较多的高频成分,所以可能这么做就能够使得输出的波形上升下降延迟更抖。哈哈,我不是搞模拟的,所以瞎猜得。

网友(2012-03-02):
大电阻的地方应该是达灵顿管的形式,用于减小噪声。我问下这个电路是做产品中实际应用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说的功能来讲,这个电路应该是个level shift
当然level shift 也有放大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