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侠,有没有用亚阈值区的MOS管做bandgap的经验

楼主(2009-12-25):
在bandgap电路中,用亚阈值区MOS管来代替PNP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文献可以推荐啊,主要是不清楚亚阈值区MOS管Vgs的温度系数,不知道是不是跟PNP的Vbe一样,在一定Vbe一定温度下,有固定值。请教各位大侠,谢谢先!

网友:
翻翻ieee的论文实在

楼主:
就算找到了,还是下不到啊: (

网友:
找到了,上水木微电子板块,“小妹妹跪求,...”,半个小时内,保准拿到文章

网友:
这个有啊

网友:
虽然在文献中亚阈区内的温度系数呈现近似指数关系,但实际中不同代工厂的近似程度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网友:
总感觉亚阈值的管子很不保险

网友:
there many paper on ieee.
you can find it.
but bjt still the best chose in my design.

网友(2010-05-21):
一个很好的方向~~

网友:
理论是美好的。实际上亚阈值的在工艺上要求比较高。

网友(2010-07-10):
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gray的书,current peaking,P304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用亚阈值区MOS管来代替PNP管

网友:
可考虑使用耗尽管来实现。

网友(2020-11-07):
好像没啥毛病,以前见人这样做过。
不知道量产时,一致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