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uck dcdc控制信号的优先级

楼主(2009-12-25):
peak-current buck pwm dcdc芯片的控制信号有优先级,通常过流信号具有最高的复位优先级,而最大占空比限制具有最小的复位优先级。
想问一下,这是怎么考虑的。
我的理解是作为复位信号,无论哪一个只要满足复位条件了,就让latch复位就是,为什么会有优先级的考虑呢?

网友:
1、dcdc的原理上,确实不应当有所谓的“优先级”。它们之间都是OR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条件满足了,都需要触发保护。

2、而在具体的逻辑电路设计中,一个大大的OR(多输入),往往是一些二输入一输出的OR用fan-in的方式连起来的。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选择,把哪个信号接到哪个输入端。通常觉得,把最重要的那个接在权重最大(或称高优先级,对应propagation delay最小)的输入端,会好一些;一般来说,那样也不容易有glitch。

3、glitch问题,在理论上确实有可能存在。设想这个情形:过流触发了,在过流还没有消除的时候,占空比过大也触发了。此时,复位信号应当保持为高。但如果占空比接到了高优先级输入端,取决于逻辑门的具体设计,在占空比触发的那一刻,可能会造成一个“复位信号临时降低再马上升高”的glitch(一般几纳秒)。这个通常认为挺不好的,有可能造成连锁误触发。虽然在电路中一般也不会怎么样,因为这些逻辑多半都足够快,别的寄生参数会吃掉这些效应。

楼主:
同意同意,谢谢

网友:
ding

qilai

la

ding

1# rengd02

网友:
一般OCP, OVP之类的都应该同时还route到gate logic的最靠近driver的一级,有fault之后在reset pwm同时直接先关或者开gate。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2010-02-03):
等高人指点

网友:
过流限制是用来保护电路的,若超过,会损坏电路,所以应该分配最高优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ytyash2,你说的这个不是太明白,呵呵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解释得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