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求一个组合逻辑电路的关键路径

楼主(2009-12-25):
请问怎样求一个组合逻辑电路的关键路径,这里指的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design compiler
report_timing -from a -throught b -to c

网友(2010-02-10):
合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综合后的时序报告就行了

网友(2010-04-12):
是嘛  试试

网友(2011-03-15):
用DC后可以看到超过你时间约束的所有路径,一般设计内会有很多条,并不是只有一条

网友:
学习了。不知在Timequset中也是用同样的命令查看关键路径吗?查出保持时间违规有什么修改方法吗。

网友(2014-12-09):
回复 网友A:
问一个小问题啊:关键路径上使用低阈值电压来满足时序要求,在非关键路径上使用高阈值电压来满足对漏电流的控制
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呢
我看网上一种说法是:首先采用高阈值电压单元作综合,找到关键路径,然后用低电压单元换掉高电压单元,直至达到性能目标
    但还是不太会 怎么用低的换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