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时空的ip问题???

楼主(2009-12-25):
用calibre run lvs时, 调用的subcell 为ip,在layout里只有metal layer。
netlist 里也只有pin name。
   lvs时怎么保证pin是接对了??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管pin接对或错,lvs都会通过。因为layout是空的。
相当于pin接到ip时是floating的。
   怎么才能让lvs时layout也产生一个空的subcell,如果pin接错(和netlist比)
会报错??
   希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float node need't consider it.

网友(2010-02-02):
个人觉得,没办法保证,只能layout进去,再作最后确认了....
等高手指点...

网友(2012-05-26):
你使用了layout BOX check,去把LVS执行文件修改下应该就没有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