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的学习策略

楼主(2009-12-25):
本人今年大三了,以前学习过Verilog-HDL,对FPGA比较感兴趣。想深入的学习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求高手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最好能实际开发个东西

网友: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希望大虾能指点一二啊

网友:
装个Xilinx或altera的软件
下一个对应器件的handbook看看
先玩玩下载以外的东西吧

网友:
开发个东西

网友:
拿一块开发板做一些感兴趣的东东,还可以组队参加相关的设计大赛

网友:
同学习!
准备搞个开发板

楼主:
我也想自己弄一个开发板,买的太贵了。。。 8# lqzzuu

网友:
现在开发版一块多少呢

网友:
同样的困惑

网友:
先去买个开发板做着!

网友:
实际做点东西
FPGA价格划分。就完全按照altera的来吧。

  EP2C cyclone2的器件。35代表其中包含的查找表数量,相当于350x4k门数。其中你还有两个参量没有看到。1.封装、2.器件速度。分开讨论。
  封装是管脚的具体约束。比如240、256、424、676、另外还有对应的管脚封装形式。比如FBGA等等。具体的写法如下。xx240代表了某种封装的240针脚FPGA。
  第二是速度等级。Altera的速度等级可以从6-8。8代表最慢。6代表最快。速度等级直接影响到你的设计能跑到的最高时钟频率。(这个只是一个外因。其实你的设计风格更影响时钟频率)
  其余么。按照不同系列的FPGA。那么对应的功耗和内部专用结构不同。也可以导致价格不同。
  按照这个思路。则价格划分的标准是:
  1、等效门数越高。价格越高。
  2、IO口越多。价格越高。
  3、速度越快。价格越高。
  4、有专用器件的要比无专用器件的价格高(DSP或者CPU)
  5、功耗低的要比功耗高的价格高。

然后第二个问题:FPGA的预估。
  顺便讲讲FPGA的预估吧。FPGA的预估分为以下几点:
  1、逻辑资源预估。这个等你写完代码。综合后看看综合报告。里面会有很精确的FPGA内部资源使用量的。
  2、IO口预估:IO口的预估就是需要计算BANK上的固定IO口是否足够。FPGA内部有BANK的概念。这个bank上有固定的VCC和GND,当接上不同的VCC以后。例如说:TTL时。那么对应这个BANK上的所有管脚全部输出TTL电平。那么你需要计算比如CMOS的管脚有几个。那么对应了几个bank。TTL和LVDS等等有多少管脚。需要占用多少bank。最后看看是否不够。。不够就需要换封装。
  3、功率预估:功率预估其实是FPGA中比较复杂的部分。还好各大公司推出了预估的excle表格。并且配有使用说明。这里就不赘述了。
  4、工作以后。你还需要知道调货的周期(这个主要是针对代理商的,调货周期长可以换一家。但是这个东西就和电脑一样。不同代理。价格也不同。)万一你选了块不是很主流的FPGA然后你零时又有紧急采购这种事情。那么。。。。
便宜的有100多的吧
最后祝你早日学有所成。

楼主:
学习了,十分感谢!! 13# 09120058

网友:
买个便宜的开发板 自己研究  !

网友:
建议使用Altera公司的DE2 DE2-70 有教育版的

网友:
年大三了,以前学习过Verilog-HDL,对FPGA比较感兴趣。想深入的学习

楼主:
我也是啊,大家一起努力吧,呵呵 18# nigolaskaiqe

网友:
买个板子吧!!

网友:
嗯,谢的不错,谢谢这位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买个学习板学,从简单的例子开始,然后再多做几个大的系统做做

网友:
刚学习,正迷茫着,向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2010-01-28):
我現在也大三正要開始學耶!就先找個小主題來研究看看吧!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个开发板,便宜都行,练比学重要多了。

网友:
可以使用项目导向的方式来学习,具体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不需要使用开发板,用仿真工具来验证程序的正确性。这一阶段可以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些小项目,最好是编写一些接口模块,如串口模块,I2C接口模块,SPI接口模块,USB接口模块和DDR接口模块等,同时到网上下载对应的源代码,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拓宽视野,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但这一阶段是最难熬的阶段,需要很强的恒心和毅力,熬过去就入门了。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阅读各种资料并积累了相关的开发经验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情况选择一款合适的开发板,然后根据开发板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些项目,刚开始可针对开发板的各种接口编写模块,达到上板调试通过的地步,然后可以尝试编写一些复杂系统,如包含多种接口和算法的系统。
在学习过程中要多反思和总结,采用项目导向的方式主要是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给自己一些压力,另外,如果给项目设定一个期限,并从严要求自己,那么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开发板没用过。是做什么的?

网友:
我也一样,新手,想多了解一下!

网友:
大三就开始学这个,,不错,,加油

网友(2010-08-30):
先选定是学习Xilinx或altera的FPGA
再弄个相关的学习板,
多练才是王道!

网友:
买一块开发板,按照实例好好学学,进步会很大的!我个人用的是DE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