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R2R 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09-12-25):
最近在设计一个输入R2R放大器,使用连续时间个共模反馈电路,但在共模反馈调试上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无论我怎么调试,输出共模电压一直存在至少0.1V (power supply :3.3V)偏差无法消除.
不知道论坛内是否也有人使用连续时间共模反馈电路控制运算放大器输出共模电平,是否可以分享下您的共模反馈实现方案.不胜感激.

楼主:
由于在公司内网,无法把完整的原理图附上,下图是简要的结构说明,还请原谅!

网友:
R2R那你这种共模反馈电路不太合适吧,你的差分输出电压差不能太大,太大共模反馈电路就不正常工作。
误差大应该是你的共模反馈电路的增益不够大。如果加大共模电路增益那样共模电路的频率就不太好,这个我感觉这个应该需要折衷一下。

网友:
dc operational point没有对上,是因为两个block匹配的不好,也就是说两个电路镜匹配不好  导致dc电流由差别

楼主:
主要的偏差是出现在输入共模电瓶接近vss和vdd,这会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输入r2r输入电流不匹配问题吗?

楼主:
R2R那你这种共模反馈电路不太合适吧,你的差分输出电压差不能太大,太大共模反馈电路就不正常工作。
误差大应该是你的共模反馈电路的增益不够大。如果加大共模电路增益那样共模电路的频率就不太好,这个我感觉这个应 ...
引用 网友A:

采用SC共模反馈电路?但这种电路要挺长的建立时间!

楼主:
dc operational point没有对上,是因为两个block匹配的不好,也就是说两个电路镜匹配不好  导致dc电流由差别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比较好的达到电流镜匹配呢?我调了两天了,最好的还是存在0.05mv的误差

网友(2010-02-10):
回复 楼主:
检查dc你的共模反馈电路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波形是对的,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要消除这个现象,只能再加一些额外的电路来调节,因为输入在两个rail端的dc电流变化太大。

网友:
幫頂喔!希望能早點解決問題

网友:
Two points:
1. why use two cmb circuit to adjust both P-side and N-side?
2. large commom mode voltage is caused less gain of cmb circuit.

网友:
我也蠻想知道的
真的很難調整

楼主(2010-03-16):
针对第一个问题,因为输出是全摆幅的,很有可能回造成其中一个共模反馈无法工作。所以加了两个。

网友(2019-11-01):
引用 楼主:
针对第一个问题,因为输出是全摆幅的,很有可能回造成其中一个共模反馈无法工作。所以加了两个。 ...

您好,请问这样两个cmfb,有出现共模电压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