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vc调用matlab的算法,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09-12-25):
好像除了按m文件自己写以外,都要安装matlab的库,巨大

网友:
写成dll被调用

楼主:
写成dll也要安装matlab的库 巨大

网友(2010-07-24):
编译成dll
然后就可以不装matlab
但是需要matlab的MCR
这个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0-08-27):
可以相互调用的

网友:
不需要,用mex,然后拷贝需要的dll就行

网友(2011-01-23):
好像有书籍介绍,曾经看过

网友(2011-04-13):
可以利用dll、mex之类的。网上有差不多的例子。其中有些书上讲不同软件之间接口的,还是说得比较详细的

网友:
编译成dll
然后就可以不装matlab
但是需要matlab的M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