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给模拟电路供电的LDO和给数字电路供电的不同?

楼主(2009-12-25):
如题,这对LDO有不一样的要求吗?
怎么考虑数字电路作为LDO的负载,怎么模拟这个负载模型?
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给数字电路供电,主要考虑数字电路一起翻转时对LDO产生大的下拉电流,LDO的瞬态响应是不是够快。

网友(2010-09-19):
模拟电路要求:PSRR高,输出噪声低
数字电路要求:瞬态响应好(或者外接大电容),输出电压变化和波动不会超出正负10%。psrr和噪声不考虑。

网友(2015-08-12):
看一看,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