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带隙基准源的设计:其中运放的偏置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09-12-25):
我看了一些论文,对于带运放的带隙基准源,运放本身的偏置有的由专门的偏置电路产生(如自偏置),有的是通过运放的输出进行偏置。个人总感觉后一种方法没有什么道理,尤其是对于两级运放可能更不适用。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后一种方法的经历,或者讲讲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谢啦!

网友:
这个吧,镜像电流源就可以了,用电流源提供镜像偏置,当然基准电流源的产生有两种方式:1,自举产生;2,利用BGR里面的IPAT也可以的

网友:
自己偏置自己总觉得有点怪异。

网友: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This report includes detailed Hspice simuation and netlist files.

Contents
OP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emperature vs. Vref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ransient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PSRR simulation

File name discription
  1. bandgap.sp: temperature vs. reference voltage simulated file
  2. bandgap_tran.sp: Bandgap tranient simulated file
  3. bandgap_psrr.sp: Bandgap PSRR simulated file

Reference paper:  Hironori Banba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Sub-1-V Operation”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4, NO. 5, pp.670-673, MAY 1999

For analytical solution of Banba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8482-1-1.html
The original solution of Razavi's Problem 11.17 and 11.18 are wrong!  Page 402~403

Hspice Model: please visit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35217-1-2.html

Hi All
Your comments are always welcome!

网友:
BGP的IPTAT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BGP的IPTAT电流大小不是由运放输出电压决定的吗,这样不是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
那两者的关系谁能给大家解释下,最好能有公式推导,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
另外带隙基准中运放增益和精度的关系?运放增益怎么选择?大侠们能给指导下吗?

楼主:
那两者的关系谁能给大家解释下,最好能有公式推导,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
另外带隙基准中运放增益和精度的关系?运放增益怎么选择?大侠们能给指导下吗?
引用 网友B:

大家再讨论讨论吧~~

网友:
运放增益与电源抑制比有关,在电源上加一个小信号vdd,求一下从vdd到vout的小信号传输函数就清楚了

网友:
见过一个片子,里面基准运放的偏置是由一个自偏置电路产生的,就是Razavi那本书11.2节所讲的电路

网友:
大多都是有外偏置的

网友:
对于BGR设计,运放的增益要求不是很高,对精度来说做好匹配最重要。

楼主:
这个吧,镜像电流源就可以了,用电流源提供镜像偏置,当然基准电流源的产生有两种方式:1,自举产生;2,利用BGR里面的IPAT也可以的
引用 网友C:

产生PTAT电流的条件应该让两点电压相等,那么就要使运放正常工作,而运放正常工作又要用到确定的PTAT,这样不就死循环了吗?

网友D(2010-03-16):
我们是通过运放的输出作为自偏置的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啊~~

网友:
17# liuguojia612

网友:
这种自偏置电路一般对偏置要有启动电路的,只要让偏置电路先离开0的工作点,然后就可以对bandgap进行偏置,整个电路就达到正常工作点了。

网友:
期待牛人能把详细的推导过程写成一个文档!!!!!!!!!!!!

网友:
一般都是用自偏置电路吧,这种偏置进入死循环其实也就是达到了动态平衡

网友(2010-10-06):
谁能推倒一下

网友(2010-12-12):
同学习~~~一般牛人都不没时间写文档的···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F:

   说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都有启动电路的,启动电路会给运放提供一个非iptat电流让运放先工作起来,然后去产生IPTAT,并且关断启动电路。

网友:
见过外偏置的,自己偏置的书上说过!

网友(2012-04-11):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挺好的帖子

网友:
bias oneself , questions jump out at some time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rt up

网友(2012-05-11):
个人认为需要将运放尾电流的偏置电压预先设置到与BGR稳定时的运放输出电压相一致,就可以接到一起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当然还需要一个启动电路。

网友(2020-07-23):
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使用的是拉书11.2中的基准电流源,但是这样Vref的产生就在Ibais之后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对的,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2024-05-31):
我也觉得这样好奇怪,不知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呢?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通过运放的输出作为自偏置的输入

那这种相当于多了个正反馈环路了吧,稳定性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