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求助LPC2366问题

楼主(2009-12-26):
求助大虾。
有程序A(ZLG的启动模版),用flash magic,通过ISP烧写进LPC2366中,一切运行正常,断电后重新运行也正常。
程序B(使用MDK启动代码,通过ZLG的TKS平台编译。)再烧写过程序A的情况下,不断电,直接按键复位进入ISP,将程序B烧写进芯片,按键复位后正常运行,但是断电后再重启就不行了。
且,在没有先烧写程序A的情况下,烧写进程序B,按键复位也不能运行。
从没遇到那么诡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