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 電路如何用hspice模擬

楼主(2009-12-26):
想問一下各位
如何用hspice模擬sc circuit
我剛學
想問有任何書籍在講這種模擬嗎?

网友:
SC circuit不是也使用晶体管搭的嘛。那不就直接跑仿真就行了?
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1. define output loading and deside cap value by kt/c
2. define sampling frequense
3. define op gain
4. define op band width
5. design cmfb
6. measure SNR

楼主:
感謝以上兩位的回答
對於初學的我
有點認知
我會在去多看資料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