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激励报错求助

楼主(2009-12-26):
module randomgenerator_test_v;
// Inputs
reg clk;
reg nrst;
// Outputs
wire [3:0] random;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randomgenerator uut (
  .clk(clk),
  .nrst(nrst),
  .random(random)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nrst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always #20 clk=!clk;

  // Add stimulus here
  #10 nrst=1;
  #20 nrst=0;
  #20 nrst=1;

end

endmodule
就上面红字体的显示错误,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ISE的仿真器
有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
那句好像应该拿到initial beginning end 之外吧

网友:
2楼威武,正解

楼主:
诚如2楼所说,修改后就好了,3Q
本人刚开始学,让各位大侠见笑了。

网友:
修改如此就可以了,你是用于产生始终信号吧?
always #20 clk=~clk;
试一下

网友:
initial和always块属于并列关系。一个执行一次,另一个循环多次。

网友:
always块另外起
不要写到initial begin end 块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