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al_balun 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12-26):
请问有没有知道ideal_balun这个元件的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2011-07-25):
单转双的器件,用于差分信号的输入

网友(2016-08-23):
同问  哪个大神给讲解一下吧

网友(2018-01-17):
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2-09-18):
Balun for Spectre implemented using ideal transformers.
// BALUN
// // A bidirectional balanced-unbalanced converter.
// Maps between the unbalanced signals ‘d’ and ‘c’ and the balanced signals ‘p’ and ‘n’. simulator lang=spectre subckt balun (d c p n)
T1 (d 0 p c) transformer n1=2
T2 (d 0 c n) transformer n1=2
ends balun

网友A(2022-12-04):
差不多这个图上标的

balun

balun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这个图上标的

输入差模和共模,输出单端转成差分是吧,此时特征阻抗不变吧,但是差分电路每个半电路看到的特征阻抗减半

网友B(2023-07-24):
ideal balun 是單端轉差分,但是要注意的是差分中間是接地的

网友C(2024-02-27):
引用 网友B:
ideal balun 是單端轉差分,但是要注意的是差分中間是接地的

你好,你说的 差分中间接地 是ideal_balun器件的差分端需要接地,然后再单端接port才能得到正确的差分电路阻抗吗?
但是我看有的差分电路测阻抗,ideal_balun的差分端接的是VDD,有的电路的ideal_balun接Vcm即两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
差分端中间到底怎么接?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 差分中间接地 是ideal_balun器件的差分端需要接地,然后再单端接port才能得到正确的差分电 ...

如果要這樣子的話,就自己用mind 弄一個xfmr 出來,不然的話,ideal 中間就是接地的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这个图上标的

等效图中,两个vin是不是应该一个从上面输入,一个从下面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