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 问题 安装出错,请帮忙

楼主(2009-12-26):
我在UBUNTU 9.10安装 IC610  结果运行 ICFB&是提示如下的错误
wan@wan-desktop:~$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Extension:    149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26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Major opcode: 1 (X_CreateWindow)
  Resource id:  0x20
Qt Warning: X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9
  Extension:    149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4600011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8 (X_MapWindow)
  Resource id:  0x46000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4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03
\e Display :0.0 Error "RenderBadPicture (invalid Picture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160 serial 15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4 error 3 serial 15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8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8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58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8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9 error 9 serial 16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0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62 error 8 serial 17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3 serial 17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45
icfb.exe: ../../src/xcb_io.c:378: _XAllocID: Assertion `ret != inval_id' failed.
wan@wan-desktop:~$

上面的错误 如何 解决?   希望给一于指点迷津

我看见论坛里都有  提问 都没有给与回复

网友(2010-02-16):
I have same problem. Really looking for some expert opinion.

网友:
换个 linux 版本试一试,应该能够用的

网友(2011-07-05):
有没有解决呢?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特效禁止,要改xorg.conf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使用的是红帽6.1,没有xorg.conf文件,在etc下面运行Xorg -configure 会报错:Xorg: symbol lookup error: Xorg: undefined symbol: BuiltinRegisterFpeFunctions
还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以及xorg.conf文件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2012-03-18):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启动Cadence IC610,出现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等错误,软件启动失败,如何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啊,装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2012-12-15):
经过查询,在一个国外论坛里发现了一个老外给出了如下解释和解决方法:

他是系统的显示的问题,修改/etc/X11/xorg.cong  ,加入以下代码就好了!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