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封装自己的IP核!

楼主(2009-12-27):
如何封装自己的IP核!

网友:
打包放好不就够了?
你要加密?

网友:
指如何加密吧

网友(2010-02-05):
如何封装要看你的目标应用如何,封装方式依赖于你的目的。

网友:
自己用就直接做吧,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楼主的封装是指?

网友:
加密,ncprotect or vcs +protect

网友:
同问...
补充一下:比如做好一个模块后(如SDRAM驱动),布局布线的约束也有了,
怎样将其直接用在以后的设计中,而不用再做重新的约束和布线?就像适用IP核一样方便。

网友:
网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