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组与latch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个程序在综合时老是说产生了latch,请问如何修改?感激不尽~
其中frame_20为一个宽度为8,深度为20的寄存器组。
always @ (*)
begin
next_state <= idle;
  if(!rst_n)
    begin
      b_full_reg <= 1'b0;
      led_flag <= 1'b0;
      des <= 8'd0;
      res <= 8'd0;
      datatype <= 8'd0;
      send_en <= 1'b0;
      addr<=8'b00000000;
    end
  else
  begin
     b_full_reg <= 1'b0;
      led_flag <= 1'b0;
     res <= frame_20[0];
      des <= frame_20[1];
      datatype <= frame_20[2];
       send_en <= 1'b0;
  case(state)
  idle:
  begin
  if(ri_cnt==5'd20)
    begin
      b_full_reg <= 1'b1;
      next_state <= select_do;
    end
  else if(ri_posedge)
     begin
      frame_20[ri_cnt]<=datain;
      next_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send_en <= 1'b0;
      b_full_reg <= 1'b0;
      led_flag <= 1'b0;
      next_state <= idle;
  end
   end
  select_do:
     begin
     if(des == 8'h01)
      begin
               case (res)
               TWO:
                  begin
                   addr<=8'b00101100; //44
                   next_state <= pro_frame;
                  end
               THREE:
                 begin
                   case(datatype)
                     d_one:
                       begin
                        addr<=8'b01000010;  //66
                        next_state <= pro_frame;
                       end
                     d_two:
                        begin
                         led_flag<=1'b1;
                         next_state <= pro_led_w;
                        end
                     default
                       begin
                        addr<=8'b00000000;
                                    led_flag<=1'b0;
                        next_state <= pro_frame;
                       end
                       endcase
                 end
              FOUR:
               begin
                addr<=8'b01011000;  //88
                next_state <= pro_frame;
               end
              default
               begin
                  addr<=8'b00000000;  //0
                  next_state <= pro_frame;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 <= idle;
          led_flag <= 1'b0;
          addr<=8'b00000000;
       end
end
pro_led_w:
    if(led_on_neg)
    begin
    next_state <= idle;
    b_full_reg <= 1'b0;
    led_flag <= 1'b0;
    addr <= addr+8'b0;
    end
  else
  begin
     b_full_reg <= 1'b1;
    led_flag <= 1'b1;
    next_state <= pro_led_w;
    addr <= addr+8'b0;
    end
pro_frame:
begin
  send_en <= 1'b1;
  next_state <= pro_frame_w;
  addr <= addr+8'b0;
  end
pro_frame_w:
begin
addr <= addr+8'b0;
   if(ti_22_pos)
     begin
       next_state <= idle;
       b_full_reg <= 1'b0;
       addr <= addr+8'b0;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 <= pro_frame_w;
      b_full_reg <= 1'b1;
       if(ti_posedge & send_en)
          addr <= addr+8'b1;
       else addr <= addr+8'b0;
    end
end
default
begin
next_state <= idle;
addr <=8'b00000000;
b_full_reg <= 1'b0;
      led_flag <= 1'b0;
      des <= 8'd0;
      res <= 8'd0;
      datatype <= 8'd0;
       send_en <= 1'b0;
end
endcase
end
end
出错的警告信息为:
frame_20[0],frame_20[1],frame_20[2]和addr四个地方均产生了latch,怎么修改啊 ?

网友:
这个状态机 我看看

网友:
楼主好
always @ (*) 变化一次就会对代码判断一次 当(!rst_n)==1时会做清0操作,如果(!rst_n)==0  状态idle中是不是要给addr赋值下吧 (如果跳入idle状态中,由于这个状态里没有对addr赋值,那会生成个latch对addr数据保存下的)
frame_20[0],frame_20[1],frame_20[2]这3个信号 是输入信号吗? 这3个信号产生latch的原因也类似。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frame_20 在除了idle状态外没有被赋值
综合工具就认为是保持原值,由于你写的是组合逻辑,这就产生latch了
在default 里面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 你写的是组合逻辑建议使用 阻塞赋值“=”

网友:
1. 搞清楚时序与组合没有?
2. 搞清阻塞与非阻塞没有?
3. 看看 “极品非车10” 的回复
4. 写状态机不建议这样写,只关心状态就可以了,不要把其他逻辑引入
5. 最好不要把rst引入到组合逻辑中

网友:
不要用always @ (*)。

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就好了。

网友:
程序太长
没有仔细看
在程序最前面(begin后)给出现Latch的信号附初值就好了

网友:
要搞清楚出现latch的原因:
一般是在组合逻辑中没有完整的赋值
比如If后没有else(只在If中赋值,没有在else中赋值)
或case中没有Default或others

网友(2010-02-10):
第一句就有问题,太长不想细看,
always @ (*),你到底是要生产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